戴尔N5010插键盘亮屏进不去系统

楼主(2021-08-01):
今天遇到一戴尔N5010开机不显示,插电源一看是显卡问题,加焊显卡亮机,结果果断装机,装机后开机提示按F1F2F3具体显示什么我望拍图片了,我按F2正常进BIOS,然后重启又进按F1然后屏幕就亮屏一直没反应,查问题找原因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拆键盘正常进系统,以为是键盘原因,结果换过键盘问题依旧,就是提示F1F2那个,点完F1就亮屏没反应了,多试了几遍一看上面英文有F3提示结果按了一下F3结果就进去系统了,到现在也不知道啥原因,不过问题解决了,遇到2个这样的本了 今天终于知道了,哪位大神知道原因按F3就进去了

网友:
F3忽略不是原装电源 不会再次报错 按道理说按F1跳过一样可以进系统的啊

网友:
是忽略电源的

网友:
忽略的吧

网友:
可以百度翻译一下的

网友:
用原装电源

网友:
最好吧提示拍下来看看

网友:
刚修一台,关闭电源检测报警就可以了,有人说是刷了bios会这样,你这情况证明和bios无关

网友:
电源问题 肯定的了

网友:
没多久就返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