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是什么芯片?

楼主(2021-08-01):
国产杂牌的平板,上面这个芯片查不到资料,丝印是0bdy9,在屏幕排线附近,这是什么作用的芯片最好有引脚说明,感谢

网友A:
晶震芯片,看标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晶震芯片,看标码。

晶振在右下角

网友:
看样子像DCDC芯片

网友:
电源DC-DC芯片

网友:
还以为是智能手表的板呢,原来是在放大镜里拍的

网友:
这绝对是电源芯片啊,后面连着电感

网友:
有偿?微信1359176353

网友:
问淘宝卖 芯片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点像升压IC

网友:
估计是 3V转3VLCD_VDD

网友:
会不会是六脚场管

网友:
背光升压的吧

网友:
一般是电压转换芯片

网友:
现在新款很多类似的新品只有一个丝印 又找不到资料 烦得很

网友:
看它接有升压电容,升压二极管,升压电感,一个是DC-DC一个升压芯片

网友:
淘宝卖家问一哈

网友:
对升压芯片,旁也是有电感,二极管

网友(2021-09-25):
谢谢大家点醒,仔细一想还真的是升压电路的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