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60S开机出现,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(S) FOR THI...

楼主(2021-08-01):
1660S开机出现,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 PCIe POWER CABLE(S) FOR THIS GRAPHICS CARD

网友A:
两种办法一种慢慢查哪个拉低了,另一种直接给它个3-3高电平就行了

网友B:
没有找到是这个检测电路点在哪个位置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两种办法一种慢慢查哪个拉低了,另一种直接给它个3-3高电平就行了

请教一下,这个检测电路在什么位置!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,这个检测电路在什么位置!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找到是这个检测电路点在哪个位置!

检测电路只能点位图去查,但是好多都是通用的脚位

网友:
检查8PIN供电中间哪个脚。就是左右对地脚,中间哪个就是12V检查脚。顺着哪个脚应该有个3脚的管子,直接更换应该就可以了。如果还是不行。就顺着管子往下查。

网友(2021-10-26):
TP接口有个电阻腐蚀了,图的右上角

网友(2021-12-17):
问题解决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