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位 华硕显卡ASUS GTX1060 C1060_1.00点位图

楼主(2021-08-01):
点位 华硕显卡ASUS GTX1060 C1060_1.00点位图

(5)点位 华硕显卡ASUS GTX1060 C1060_1.00点位图.fz

网友A(2021-09-08):
怎么赚下载分 ,充值了也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赚下载分 ,充值了也不行

首页去签到

网友B:
骗分,根本不是GTX1060,而是GTS450,没下载的就不要浪费分了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,真是非常有用的资料

网友(2021-10-14):
引用 网友B:
骗分,根本不是GTX1060,而是GTS450,没下载的就不要浪费分了。

真的是楼主瞎分享的吗?

网友:
点位 华硕显卡ASUS GTX1060 C1060_1.00点位

华硕显卡ASUSGTX1060C1060_1.00点位图.fz

网友(2021-11-19):
感谢分享,真是非常有用

网友:
根本不是1060

网友:
thanks for sharing with everyone

网友(2021-12-23):
感谢分享,但是好像不是1060

网友(2022-08-10):
骗子,都不是1060

网友(2022-10-17):
今天修到一片IGAME GTX1060 3G 1152SP D5 192BIT显卡,故障现象开机显卡风扇转,但是没有图像无显示。拆机测12V 5V  3.3V  1.8V  1.35V显存  0.69V核心  1.0V辅助供电都是正常的。仔细观察发现有掉件,没有电路图测旁边的电阻估计阻值代换,第一个地方用零欧电阻代换有三个。。第二个地方用1K电阻代换有两个。代换好后开机屏幕有显示了,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!!!

网友(2023-06-18):
是GTS450,好在我没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