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容短路了他是在19V的位置

楼主(2021-08-01):
这个电容短路了 他是在19V的位置 电容肯定不低于19V 这个是多少V的 问了某宝十几家都说6.3V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可能在19V的位置,如果是19V,说明上管击穿。

网友:
这个是CPU用的

网友:
固态一般用在核心供电

网友:
19v应该不会用这种电容的吧

网友:
高分子电容 19V 不是这个样子了

网友:
d是这个是2.5v

网友A:
19V位置用的耐压要25V。这个体积25V根本做不到330uF。一般是几十uF而已。其实上面的丝印d就代表耐压2V。淘宝上卖家也不可靠。不信你可以找块有图纸的主板,看这样的电容图纸上标注是多少
耐压标识:
d      2V
e        2.5V
g        4V
j        6.3V
A        10V
C        16V
D        20V
E        25V
V        35V

网友:
对这个是2v的,耐压很低,放19v秒击穿

网友:
这个容量肯定不是19V上用的了,多半是core电压这里用

网友:
不要纠结了改一个不就结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9V位置用的耐压要25V。这个体积25V根本做不到330uF。一般是几十uF而已。其实上面的丝印d就代表耐压2V。淘 ...

解释到位,可见功力了得!!!

网友:
百分百做了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