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硬盘chkdsk修复工具

楼主(2021-08-01):
硬盘出现问题或开机不能启动,用chkdsk修复。

网友:
只是win能用吧?

网友:
这个不错,很多pe里没有,备用了

网友:
我最头疼的,就是UEFL,很多时候,修复多次,也无法启动.

网友:
装个跟系统下面输入命令有哪里不一样?

网友:
这个是在PE里用的吧

网友:
怎么下载不了??

网友(2021-08-31):
有空下载来试试。。。经常会用到

网友:
跟PE里手动输入CHKDSK /F命令有区别吗?没分,没法下载来试验

网友:
不支持WIN10,浪费了2分。

网友(2021-10-04):
1T以上的硬盘可以使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