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T6TI-X5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1-08-01):
神舟战神T6TI-X5不开机机器型号如下图

版号:6-71-N85H0-D02B
故障现象:待机电流0.006A,按开关后上到0.015A后稳定不动   维修过程:从电流看,有很多电压没产生,按照时序检测,在图纸最后一页如图

检测到vdd1.0没有正常产生,上示波器后发现是1.0v过压保护了,波形如图
vdd 1.0v是pu7产生的,围着pu7检测发现是pr172坏了导致的

更换pr172后,1.0v正常产生,波形如图

维修完vdd1.0v正常以后,触发开关正常亮机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待机的1.0V   给南桥供电的

网友:
有没有飞线解救的

网友A:
检测供电的电阻,电阻变大了,相当认为供电变小了,所以MOS的输出的控制电压提高了,输出电压就高了。

网友:
会示波器的厉害,这个应该是给桥待机的

网友:
楼主的帖子写很认真。思路清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测供电的电阻,电阻变大了,相当认为供电变小了,所以MOS的输出的控制电压提高了,输出电压就高了。

TON频率设定脚好吧

网友:
加分了        努力

网友:
高手都用示波器~~

网友:
神州这么多年了 做工依旧是邋遢

网友B:
TON频率正常时是多少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ON频率正常时是多少v

vin公共点电压经过一个电阻而已

网友:
楼主的帖子写很清晰

网友:
取了之后还能正常充电吗?

网友:
学习学习,感谢大神分享经验

网友:
用示波器就是不一样漂亮

网友:
送钱机器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1-09-30):
楼主发个图纸

网友C:
论坛有呀,直接搜索版号

网友:
这问题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论坛有呀,直接搜索版号

好的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