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H110MS独显可以点亮

楼主(2021-08-01):
今天给客户修一片联想IH110HS的主板。拿到主板发现有断线。以为可以轻松秒杀。

接上后可以触发,上电,掉电,循环。

测量PCI-E复位和时钟电压都正常了。
诊断卡跑19-40-41-35掉电,循环。

接独显可以显示。
显示后发现两个USB2.0不能用,3.0的两个USB可以用。
测量发现USB2.0缺少5V供电。从3.0的5V上借吧。
USB2.0修复。

但是接集显还是上电掉电,更换过IT6515F,故障依旧。

有朋友遇到过不?求思路。

网友A:
掉电测量电压都正常,复位和时钟也都出来了。实在是没思路了。CPU核显是好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掉电测量电压都正常,复位和时钟也都出来了。实在是没思路了。CPU核显是好的。

要是我有你那么好的技术就好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是我有你那么好的技术就好喽。

一起努力吧,维修挺考验人的,有时候绝得枯燥无味还得耐的住寂寞,特别是查信号跑线路,植球。当通过自己的努力修好后才会有成就感。加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