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5-M LX R1.01这个疑难杂症藏得够深!

楼主(2021-08-01):
客户拿来了台机子反映电脑开不了机,无显示,打开机箱是华硕P8B75-M LX R1.01的主板,测量无CPU供电,拆下来后测量其它各个供电都有,竟然集显供电都有0.9V,这个板网上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,刷了BIOS竟然能亮了,第二天又不行了,看到是UP1625P的供电芯片,测量芯片供电,开启都有,无PWM输出,用风枪吹了下芯片,竟然能跳码点亮了,以为是芯片的问题,换了个芯片,后点了几次都可以点亮,然后给客户拿机子回去用,可是没两天客户又来了,说还是老故障,奇怪了,测量CPU供电又不出了,难道是芯片不良?打发客户回去先。再换一个芯片,又可以点亮了,试了几次,前面可以点亮两次,后面也是点不亮了,老样子不出CPU供电,纳闷了,难道是桥虚焊?上BGA烤桥后再点也不行,先不管了,第二天用风枪吹一下供电芯片,又可以点亮了,点亮进系统,怎么玩都没事,第二天再开机,又点不亮了,没办法了,CPU供电芯片一个个引脚关联的电阻电容全部测一遍吧,终于发下36pin的P_VCORE_TM电压不正常,正常的为1.8V,测到2.5V明显高了,关联的两个电阻测了发现PTR1阻值偏低了才7K,正常的应该是10K,导致分压高了,换了后测试几天都可以出CPU供电了,应该可以交差了,前前后后弄了一个星期,前面刚开始考虑过BIOS,桥,都弄过了,都不行,走了些弯路,不赚什么钱头还大。

网友A:
图纸点位都有厉害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纸点位都有厉害。。

师傅就是老师傅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 也是经典  如果是我 早放弃了

网友:
有图纸维修就方便很多

网友B:
阻值还会变小么?

网友:
厉害了老司机,如果是我大写的卧槽

网友:
这个是热敏电阻,阻值本来就是会变的吧

网友:
这主板坏的好像也能卖好几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阻值还会变小么?

阻值变小 估计主板受潮 脏污导致的吧

网友:
电阻变质,这种最难查

网友:
板子老化了

网友:
加热能使电阻变大

网友:
很好,学习中,少些弯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