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解决宏基4752 开机到LOGO反复重启 PE一样重启

楼主(2021-08-01):
已解决宏基4752 开机到LOGO反复重启 PE一样重启

网友:
NEC大电容

网友:
这是好经验 一般这种问题很难找出问题来

网友:
楼主怎么不把NEC换掉

网友:
NEC电容不铲掉么

网友:
老爷机了。现在都是7-8代为主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问题 论坛早有了

网友A:
法拉电容换掉,不换掉问题还在

网友:
换掉大电容   通病

网友:
加电容也行   但最好还是把nec换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法拉电容换掉,不换掉问题还在

用电桥应该能测出电容的好坏来

网友:
这款没有NEC 电容吧

网友:
这种现象还比较少见到,根本忽略是电容问题

网友:
加电容是什么原理求解释

网友:
那么旧的机器还在修吗。。收多少钱

网友:
这个是老毛病了  很多案列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先换掉大电容再装

网友:
这是老机的通病了!用NEC大电容都喜欢出这问题!

网友:
厂家省料,咱们才有钱挣

网友:
固态电容也是容易出现这问题,电容用表测试很正常,就是安装上不能用,换一个问题就好了,用普通电解电容也可以正常工作!

网友:
谢谢 可以解决相似类型的故障

网友B:
你这也没有NEC电容
有邀请码的鱼
第一图下缘
详情

网友:
老机器电容就是爱坏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去掉nec电容加几个

网友:
换掉大电容最稳

网友:
还有这种钱捡的,好久没碰到过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,有时候经验非常重要,如果去查条件得累死,CPU电压本来就是杂波不断,楼主老司机厉害

网友:
电容料堆的少 了

网友:
这些老机修着修着就少了,新的一动就是黑胶 单CPU 太难了

网友:
NEC电容下了换4个330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也没有NEC电容
第一图下缘

网友:
现在还有NEC大电容修啊,好多年没有碰到了。

网友:
最好去掉大电容,要不然电容本身漏电你再多的电容并联也没有用啊

网友:
是不是碰到这种机器很开心啊,哈哈

网友:
以前遇到的大多是掉电,电压不稳引起重起的还真不多

网友:
NEC换了就可以了吧

网友:
老生常谈的问题 还是要感谢分享

网友:
牛皮学到了

网友:
好久 没碰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