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706按照时序到时钟未出,是CPU坏吗?

楼主(2021-08-01):
到43步都有,从44开始就没有了

网友:
测Bi0S 2脚有无波形,刷个BIOS 试试

网友:
楼主自己的电脑吧,能修到这种程度不简单呀,好多种情况引起,只能一个个排除,

网友:
已刷,还是老样子

网友:
这个机器CPU坏的也多

网友:
这个编程器可以晒一晒

网友A:
这个编程器是什么牌子的

网友B:
这个机是使用中自然损坏吗还是进水腐蚀啥的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维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编程器是什么牌子的

台湾河洛ALL-1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是使用中自然损坏吗还是进水腐蚀啥的

应该是自然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