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sp吹了一下cpu,现在1ma和0电流跳变

楼主(2021-08-01):
上盖拆了,cpu没拆。电源ic坏了吗这是

网友:
开机一瞬间会有一个10ma左右的小电流,然后归零。接着就时不时1ma和0电流跳变

网友A:
只拆了上盖还是CPU重置没装上盖,你如果只拆上盖不动CPU可能会造成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拆了上盖还是CPU重置没装上盖,你如果只拆上盖不动CPU可能会造成虚焊

只拆了上盖,cpu没吹下来,

网友:
cpu爆锡了,重植大法

网友:
CPU爆锡大短了,重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