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80不开机核心供电异常

楼主(2021-08-01):
3080核心供电高达4v波形异常电感严重发热烫手,求高手解答

网友:
4V的核心供电就不用修了吧,4v核心早坏了

网友A:
大概率核心挂了,,照成原因电源管理芯片异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概率核心挂了,,照成原因电源管理芯片异常。

核心已经挂了,都开裂了。前提是怎么把这电压修好

网友:
裂了,就先把核心摘了再修供电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