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110M-F奇怪的故障

楼主(2021-08-02):
今天遇到张华硕H110M-F主板,奇怪的故障!故障现象:通电不显示,拔掉内存条能听到报警声,于是就清bios,开机能正常显示了(集成显卡),于是烤机,几分钟不到自动重启了,又不显示了!又清bios,不亮机了!于是用编程器刷最新的bios,刷了后第一次肯定能正常显示和进系统,但用一会儿就自动重启就不显示了,清bios是不会亮了,但用编程器重新写了bios后就能亮机,会是什么问题呢?请高手赐教,帮帮新手解惑,谢谢!(图3这个2.5v供电是正常的)

网友A:
为什么不换个BIOS芯片试试呢     如果换BIOS还是一样 估计跟CMOS电路有关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不换个BIOS芯片试试呢     如果换BIOS还是一样 估计跟CMOS电路有关系了

多谢,我也正打算进行这一步

网友B:
重刷一下bios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刷一下bios试试。

刷了当时可以.用一会儿就不行了

网友:
有可能和CMOS电路有关系,查查看

网友:
这反烦人的故障

网友C:
直接一首凉凉,压箱底

网友:
电池没电了

网友D:
2c=4k   换一下了

网友:
2.5v供电问题

网友E:
测一下pl502这个电感电压是否有跳动,不稳定!

网友F:
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有

网友G:
没有,换了bios芯片后几乎每次都能正常启动点亮,但冷机启动容易自动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测一下pl502这个电感电压是否有跳动,不稳定!

2.5伏电压稳定得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直接一首凉凉,压箱底

呵呵,已经凉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。

修好了没有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c=4k   换一下了

好的,现在板子留下来了,等我把芯片买回来再换上试试

网友:
没有,不稳定,直接换主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没有,换了bios芯片后几乎每次都能正常启动点亮,但冷机启动容易自动重启

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吧,着重看一下2C=4K这个。

网友:
就是BIOS资料部分损坏啊,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1······

网友:
感觉华硕的H110超级不好用,莫明其妙的出问题

网友:
每个不同板本的芯片还不一样,芯片也特别容易坏

网友:
没技嘉的H110设计的好

网友(2021-09-17):
一样的问题 您的处理好了吗

网友H(2022-01-21):
同问题球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