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B150M MORTAR 版号MS-7972 VER2.1不通电维修

楼主(2021-08-0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星B150M MORTAR 版号MS-7972 VER2.1不通电维修

故障:不通电,

测量PCIE B10脚没有待机电压,追查3VSB,发现是由U30发出的,

测量U30的2脚和3脚都没有电压,测了一下Q63发现D级0V,G级5V,SIO_SLP_SUS不正常,
追查这个信号,发现是由IO的88脚发出,直接测IO得工作条件,3VA_SIO,发现没有电压,
这个电压是由U55发出的,

测量U55的1脚和3脚发现RTCRST#_D电压有时候1V,有时候2V,有变动,
而这个电压是由VBAT通过R640上拉的,测量R640的两端都有3V,奇怪了,
难道是断线,用万用表量了一下,确实不通,但是这个信号在图纸是通的,

于是直接飞线,,飞完线发现主板上的指示灯不亮了,测量待机电压也有了,点开机针通电了。

接屏亮机,

网友:
给你加分!!!!!

网友:
有图纸还是好的  知道到什么地方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。

网友:
思路非常明确,感谢分享。

网友A:
你很棒    显示器后面那幅画 值1000W

网友:
思路非常清晰,结合图纸,解决问题

网友:
谢谢分享 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看能否轻松秒杀

网友B:
你这种没皮的线不会短路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这种没皮的线不会短路吗?

这是漆包线,绝缘的,黄色的可不是铜线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很棒    显示器后面那幅画 值1000W

清明上河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很棒    显示器后面那幅画 值1000W

把清明图拿来垫显示器,你这个炫富方式也太过分了。

网友:
图纸点位 能分享一下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是漆包线,绝缘的,黄色的可不是铜线,

感觉不安全,万一掉漆了呢

网友:
这个线飞的点有长。可以跑一下线路。搞短点舒服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不安全,万一掉漆了呢

用烙铁烫都烫不掉漆,必须用悍高加焊锡,用烙铁才能烫掉,平常用不会掉

网友:
我前段时间修了一块一样的主板,不触发,U26那个5脚芯片坏了,没有RTCRST,换了就好了  ,V星6-7代主板上很多都采用这个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