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看假卡原来是什么芯片

楼主(2021-08-02):
必须拆了风扇看芯片吗?
上个月修主板亏了几百,打算去捡漏回回血
130收的1070

网友A:
看着标签也不像是正经厂家生产

网友:
这波啊,这波是血赚

网友:
问题是在不拆风扇的情况下怎么知道是什么卡

网友:
看驱动信息全是假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着标签也不像是正经厂家生产

黄伟达。只要没亏就行。准备自己用然后把趁现在显卡还没怎么降价把我自己的1050卖了

网友:
散热器孔距这么小,怀疑是730

网友:
亏了,这玩意撑死是个550Ti。还有可能是个450。这两个里面选一个

网友B:
闲鱼还想简陋,你想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闲鱼还想简陋,你想多了。

的确,要被坑死

网友C:
楼主估计这次悬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估计这次悬了

上个月亏600毛爷爷,这次就算坏的也不会亏了吧

网友:
其实用GPUZ看 可以看出猫腻的

网友E:
假卡,1070没那么简陋……估计是450

网友:
在哪里买的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假卡,1070没那么简陋……估计是450

这年头主板显卡内存都有假的,只差假cpu了,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个月亏600毛爷爷,这次就算坏的也不会亏了吧

这样算真不会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年头主板显卡内存都有假的,只差假cpu了,厉害

CPU还有换盖的呢,

网友:
看后面那么少的贴片电容 ,感觉很凉很凉

网友:
散热孔距,核心背后滤波电容数量,显存背后滤波电容数量,目测550ti

网友:
一看这个大标签就是个假货

网友:
cpu假的早就有了,哎

网友:
1070不像,应该是106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