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V星H61M-P31(G3) (MS-7788)奇怪的故障

楼主(2021-08-02):
V星H61M-P31(G3) (MS-7788)奇怪的故障:第一次开机黑屏,没有LOGO画面,不能进入BIOS和系统,CPU风扇正常运转。硬盘指示灯不亮。需要多次按压电源开关键,多次开机,才能正常。正常开机以后,就一直正常。此时关机后再开机,也一直正常。要关机以后间隔一天左右的时间,此时再开机,就出现以上故障。刷新BIOS后,故障仍旧。后来通过更换相同型号的主板,故障排除。确定是主板故障。请教大佬:不知道此故障的范围是哪里?是南桥吗?还是BIOS芯片?还是其他?请有经验的维修大佬指导一下,万分感谢!

网友:
个人怀疑IO芯片

网友:
不正常时各大供电、PGOOD、复位这些你都没提供呢

网友:
测测看是什么电压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