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IPAA S1 黑屏故障

楼主(2021-08-02):
HIPAA S1笔记本开机正常,使用中会突然黑屏,之后按电源开关键好像是进入待机了,再按回车键就会亮屏,充电在50%以下不会出现黑屏,50以上了后,不管插不插充电器都会30秒内就黑屏。

网友:
送修吧 一看就知道你不是圈里人,,,

网友:
刚入门半年,都是自学,经验不足啊

网友:
待机电路 待机芯片查下

网友:
现在外接了一个显示器,黑屏的时候,外接显示器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(2021-10-18):
接了一台,客户使用中黑屏
拆机 cpu电感短路
芯片和mos管都坏了,cpu坏的几率很大
不修了,上次的亏了500,历历在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