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小新7000-13维修

楼主(2021-08-03):
客户给小新7000 更换一个固态,然后不开机,就送到了我这里了。第一次修这种8 代的机器,本来对时序也不熟悉。接上可调电源,如图。
对于我这种新手菜鸟,没见过世面的,看到待机电流0.05,果断判断待机电流过高。,然后开了个机,电流到了0.28 ,然后量了一下全板电压,CPU 电压、核显电压,内存全部电压都没有。根据记忆中的时序,内存电压应该要先出才对的。我这里就是一路边摊,生存艰难。为了赢得客户信任,果断拿出示波器来装一下吧。发现片选会有一小段波形。CPU 应该是好的。于是报价。然后就在网上订货了。一个剪板EC ,一个内存供电,一个2.5 的内存供电芯片。

两天的漫长等待,芯片,终于到货,直接把EC 干下来。

然后再把EC 装上去。待机还是很高的电流,证明EC 没有坏。开机后,问题一模一样。算了,先修内存供电吧。内存供电,我之前是有查的,也不会无缘无帮的订芯片。
内存供电的维修,本来想拍视频的,发个秒杀视频,装X .结果,那天手确出奇的紧张,镊子都拿不稳,所以放弃拍视频了。
内存供电维修思路,请看图纸。图纸和实物有点区别。不知道为什么

我先把R6105移开,3.3V 高电平是可以过来的。那就只有芯片拉低了。于是把内存芯片给换了。这天因为手抖的缘帮,导致一个芯片让我焊了三次。然后开机,到0.68 不动了,但此时CPU 电压出来了,核显没有。然后量内存的电压,vtt,2.5  结果+V0.6S_VTT 变成了1.2.但VTT ref 又是正常的,不是连锡了。生怕是CPU 内部,导致窜电了。又是断了隔离点jp6102,电流能跑到0.7 多,然后往下降,应该还是供电问题,还有的救,用示波器,测片选,又多了一些波形,应该还有救。又买了三个内存供电芯片,以防万一。一定要修好。客户本来就急着要的。
又等了两天,内存供电芯片到货了。焊好,接上外接显示器,因为CMOS 电池断开的缘故,电脑会重启三次,然后亮机。然后装机,如图

下面来把这个机器的一些测试点发出来,CPU 供电,核显,独显,供电都不用打值,阻值都很小(本人小白,仅供参考,不承担失误的责任)。

这个机器的示波器图形

集成显卡的供电,会出来一下,如图所示

本来想把这个电脑的时序画一下的,画了一下,感觉技术不行,放弃了,还是把半成品分享出来,新手,可能确实有错误之处,望各位谅解

这个电脑正常关机后,不接电池,待机才是0.01 如图

这个机器最终的问题就是内存供电芯片损坏。导致不出内存供电。至于为什么不接电池,第一次插电会有这么高的待机电流,也就不去纠结了。

网友A:
真的是经历千幸万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真的是经历千幸万苦

经验不足,以为ec坏了。其实就是5388坏了。

网友:
一波三折

网友:
技术可以现在很多新机器都不知道怎莫修了

网友:
修好就对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也就是说你最开始买的那个芯片是坏的?

网友:
三天?正常情况这问题两小时解决

网友:
楼主基本功扎实,学习了

网友:
不错修好了就行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感谢分享

网友:
接触一款新机器虽有绕圈子,起码弄好了就行。

网友B:
这个机器公共点短路 ,一年最少修个100多台,这种修起来才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器公共点短路 ,一年最少修个100多台,这种修起来才爽

我这里门面小,到我这里的很多都是别人不修的。公共点短路的,10台我都难碰到一台。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这里门面小,到我这里的很多都是别人不修的。公共点短路的,10台我都难碰到一台。

换门面。技术不好可以送给别人修,多接生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门面。技术不好可以送给别人修,多接生意

维修只为了生存,我没这个头脑和胆识,我这种人只有自己做的维修才放心。谢谢您的建议。

网友E(2021-10-25):
666,我手上也有一台不带独显的,开机键盘的led灯量一下,风扇转,不亮机。亮cpu电感无电压,电感跟接地只有10欧以下的阻值正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666,我手上也有一台不带独显的,开机键盘的led灯量一下,风扇转,不亮机。亮cpu电感无电压,电感跟接地只 ...

cpu 阻值都很小的,可量可不量。你看下能跑到多少的电流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