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6sp进水不开机,拆机加电漏

楼主(2021-08-02):
苹果6sp进水不开机,拆机加电漏电41ma
           ,把腐蚀的芯片、电容、电感都处理后,测
            试(暗屏)无背光,换屏测试依旧;把背光
            3件套都换了还是依旧,打显示座阻值都正
              常背光供电测试正常,拆了背光芯片测焊
              阻值、电压都正常,芯片又换了俩次还是
             依旧!求指导思路!

网友A:
感觉上部腐蚀严重。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放大镜,看起来很清晰

网友B:
背包光供电正常  输出是否正常你测量过没有?   看最后这张图可能危险

网友C:
背光的两根反馈对地值一样吧  不一样的不行喔  座子也可以换个排除下

网友C:
现在还是加电漏电吗  升压电感 升压二极管也排除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上部腐蚀严重。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放大镜,看起来很清晰

舜宇7到45倍手机维修显微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背包光供电正常  输出是否正常你测量过没有?   看最后这张图可能危险

供电正常,输出都测了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还是加电漏电吗  升压电感 升压二极管也排除一下

电感、二级管都换了还是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背光的两根反馈对地值一样吧  不一样的不行喔  座子也可以换个排除下

座子换了,阻值、电压测了正常

网友:
我是来卖呆的‘

网友:
我是来卖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