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新分配扇区计数警告

楼主(2021-08-02):
哪位大哥知道硬盘检测时提示重新分配扇区计数警告怎么处理?

网友:
赶紧备份数据  硬盘行将就木

网友:
固态好像不用在意

网友:
换硬盘吧

网友A:
硬盘有坏道了就会提示这个,备份数据吧,硬盘随时可能报废,只有专业维修硬盘的能搞定,普通电脑维修技术员不用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盘有坏道了就会提示这个,备份数据吧,硬盘随时可能报废,只有专业维修硬盘的能搞定,普通电脑维修技术员 ...

谢谢!只有看看运气了,用着再说

网友:
关通道的命令看不懂,具体关哪个通道

长安长 -5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备份数据,然后用mhdd这类软件测试一下是不是有坏道了,之前有块希捷的测试有逻辑坏道,修复好后提示也没了

不过也有越修越严重的情况

网友:
换硬盘吧,这你修不了,说来话长了,自行百度

网友:
硬盘似乎没啥意思修啊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检测到数据写入后再读出的校验不通过,认为出现了物理坏道,系统自动使用预留扇区对此坏道扇区进行了替换而已,还能继续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