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P9511P工作模式的问题

楼主(2021-08-02):
手上有张索泰的GTX1070TI,用的是UP9511P供电,送修时是第一组MOS击穿。换上同型号的MOS管后,能亮机也能装驱动,示波器显示只有第一路有波形,这卡供电部分有氧化腐蚀,也没有电路图,电阻在线阻值也没什么异常,9511P更换了也是一样只有一路输出。9511应该是有供电模式设置的,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它设置成8路全开

网友A:
修好了吗,我这个也是只有一组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吗,我这个也是只有一组供电

没修好,没思路

网友(2021-11-04):
楼主修好了吗,我这个9511p开启只有2.4v正常的么,现在没有核心和pex 供电,其它都有

网友(2021-12-09):
我的那张更无语,核心供电只有0.3v,11070ti
完全不知道怎么修

网友:
      up9511 37pin PSI模式功能pin,设置三种不同的电平状态就可以实现不同的节能模式。1、接1.8V,所有相全部开启
2、接1V,根据负荷自动控制需要的相数目
3、接地,单独1个相工作模式
注意你那个卡在低功耗模式和全速模式下可能运行的相数不一样。可以先检查37pin的电平状态再说,37pin一般是核心的GPIO来实现自动控制的,也有一些卡是固定模式。

网友:
哪位大佬能幫我量一下up9511p的refin腳電壓是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