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000-1060 跑3D 测试 白屏 卡死

楼主(2021-08-02):
大佬们 帮忙看一下   这个是不是核心问题

网友:
重置一下核心看看!这像核心问题

网友:
这个好像打黑胶的吧  植球还是报下风险

网友:
y7000各种故障与其他机子相比奇高,最近一台修好后软关机关电不全要手动关机后才能再开,打狗屎胶的不敢过多操作客人同意后交货。

网友:
显卡坏的机率有点大啊,还是先排除简单的

网友:
核心坏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刷BIOS 是 可能是VBIOS 不匹配

网友:
先改成集显看还行不行,不行估计核心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 是 可能是VBIOS 不匹配

刷了一样的

网友:
黑胶是最讨厌的

网友B:
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MATS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MATS啊

400.184.1
图上不是有吗。。

网友:
是显卡核心的问题,上个月修过一台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报风险重置核心,当然,前提是BIOS,供电排除

网友:
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y7000的黑胶好像没有ThinkPad系列打的多应该好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