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K掉电维修

楼主(2021-08-02):
         型号:华硕H81M-K  rev1.01
        故障现象:触发亮机后掉电,掉电后不会自动重启,可以手动再次触发。掉电快的时候,没有显示就已经掉电。掉电慢的时候可以支持几分钟。
        引起故障原因是P_VCORE_SHDN#_10信号被拉低。

根据点位图受控于PQ3和SQ20,SQ20受控SQ22。本次故障为SQ20损坏,拆除即可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还有个就是5V断线

网友:
好计术,6666

网友:
修得很仔细,贴也发得很用心。

网友:
简洁明了,干净利落,一针见血,多谢楼主

网友:
两排管子,用的也够多了

网友A:
这一路是过热保护用的吗

网友:
关通道的命令看不懂,具体关哪个通道

长安长 -5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又学到了一招,支持

网友:
P_VCORE_SHDN#_10这是什么信号有人解释一下吗

网友:
好经验!收藏了!

网友:
如何查到这一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一路是过热保护用的吗

是的,正是过热保护用的

网友:
学习了,下次修到直接测。

网友:
我就不太会修主板 经验不足。。。。。。还要多多学习

网友(2021-12-16):
感谢分享 ,修得很仔细,贴也发得很用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