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 x短路

楼主(2021-08-02):
求助 这两个图都短路 还是说本来这个两个图里面的点电阻就很小
万用表蜂鸣档直接蜂鸣 怎么修?求教
谢谢大家

网友A:
用电阻档看看,CPU周围经常有几欧,十几欧的供电电路。最好描述一下总体状况才好理解,比如加电大短?开机大短?

网友:
cpu这一路本来组织就比较小

网友B:
完了,楼主要是不太懂苹果的电路怕是不好修的

网友:
拿一块好板对比

网友C:
这一路阻值就很小50-70

网友:
找个好板对比一下吧 这是啥供电  本来阻值就很低的吧 用二极管档打值读数是多少?

网友D:
谢谢大家 机器是这样的,进水后主供电大短路修好了,能看到的腐蚀的芯片和元件都拆开清理后重新安装了,然后贴合开机没有基带没有串号,机器没有摔过只是进水,下层进水也只是高低频分级接收器那里已经拆开清理并重新安装了,现在还是没基带,没有思路了,求大家给我分析分析非常感谢!现在应该去动基带和基带电源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一路阻值就很小50-70

谢谢 请再看下我的故障指教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电阻档看看,CPU周围经常有几欧,十几欧的供电电路。最好描述一下总体状况才好理解,比如加电大短?开机 ...

谢谢 请再看下我描述的故障帮我分析分析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完了,楼主要是不太懂苹果的电路怕是不好修的

谢谢 请再看下我描述的故障帮我分析分析 谢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谢谢大家 机器是这样的,进水后主供电大短路修好了,能看到的腐蚀的芯片和元件都拆开清理后重新安装了,然 ...

贴合前,测一下中框上跟基带CPU相连的那些点是否阻值正常,进水很难说,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影响。

网友:
实地报个名就知道思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贴合前,测一下中框上跟基带CPU相连的那些点是否阻值正常,进水很难说,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影响。

中层的阻止都测了 全部正常 下层基带cpu和基带电源旁边的这个点阻值只有30左右 是不是基带cpu已经烧了?谢谢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