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小白请教手机元件短件没纸,用烧机大法

楼主(2021-08-02):
没有图纸不知道那边正负,如何操作

网友:
图纸没有就不要乱搞了

网友:
15v 烧鸡大法

网友:
有电路图但不知道那边为正,应该是电容短路阻值好小

网友:
十五V不都烧死了

网友:
有万用表就算没图纸都知道正负极

网友:
这个用显微镜看,一般接地点的铜点都大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