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gtx760 2g芯片型号求助。

楼主(2021-08-02):
翔升gtx760 2g 这应该是个时钟芯片吧,图纸找不到。 芯片型号好像被打掉了,上面只有丝印2336b039-n12 337acfa 求有经验师傅告知具体型号

网友A:
这世什么?反正看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世什么?反正看不到

显卡显示接口旁的,128脚。

网友:
760显卡 修一修还值得

网友:
这玩意应该是个单片机吧

网友:
关通道的命令看不懂,具体关哪个通道

网友B:
去淘宝问吧 应该找的到

网友C:
啥型号的显卡呀。怎么会有这么大一颗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啥型号的显卡呀。怎么会有这么大一颗芯片

gtx760 翔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去淘宝问吧 应该找的到

淘宝老板也没遇到过

网友:
去淘宝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