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找钢网

楼主(2021-08-03):
如图的钢网希望能捡到漏的。目前没有合适的钢网

网友:
淘宝把图直接给客服问他

网友(点评):
花六十元要寄给他订做

网友:
这种用通用网就行,还用找吗?

网友:
就这么几颗还找什么钢网咯 直接手植也不用多久

网友:
慢慢摆吧、量大的话可以定做,就这么一个我还是觉得手摆

网友:
就这一点 手摆  分分钟搞定  还来这里浪费时间,,

网友:
这要五分钟吗?慢一点十分钟怎么也行吧

网友:
这才几个点,慢慢点呗  要不了几分钟

网友:
一个一个的手动植下,要不了多久的。

网友:
你买个万能钢网。

网友:
万能网都可以的,这个没毛病

网友:
这种可以用万用网,谁知道amd a320的桥在哪里有卖钢网的?amd 320到370好像是通用的

网友:
就这个这么规矩的,要用网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