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显卡显示慢的问题,报错问题

楼主(2021-08-03):
遇到几次显卡显示慢的问题,就是开机能有二三十秒左右后屏幕有反应背光亮了,但是不出图像?还有就是一个1060 6G卡,本来报b0通道错误,我加焊后就变成全部报错,更换显存也是全部报错?好多对于全部报错的一点招都没有,请各位大神知道的指点一二!不胜感激!!!

网友:
核心问题吧

网友:
核心重植了也是一样,应该是显存问题,但是全报错测不出来

网友:
没分了 回复几个赚点分

网友:
换个测试程序版本,我遇到过换个版本测就能测出来

网友:
显示慢,用软件检测了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