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BDB 630 5H7具体型号

楼主(2021-08-03):
求BDB 630 5H7具体型号  和 PDF

网友:
这个芯片淘宝有型号,我看到过

网友:
没个字母都搜了,没找到.

网友:
怀疑是这个. UP1728

网友:
显卡没搞定. 换了UP1728还是一样.

刚开始有EN  卡点不亮.  不一会EN就没了.  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.

网友:
找淘宝卖芯片的 他们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