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炫龙毁灭者DC Pro KG81S1N 【W650KJMB-0C】不开机、睡眠无法唤醒维修

楼主(2021-08-03):
机器型号:炫龙毁灭者DC Pro KG81S1N
板号:W650KJMB-0C
故障现象:不开机,按开机电源灯亮,电流起不来

开始维修:根据个人习惯,这个情况排除短路后,先查内存供电:

经查询,SUSC#没有产生,此时准备继续查时,电脑自动上电并进入系统。

以为捡漏,于是装机测试,放在旁边开机一段时间后发现电脑屏幕黑了(睡眠后无法唤醒,强制关机后也无法开机),按开机无反应,长按后电源灯闪,依然不出SUSC#,于是怀疑南桥问题。尝试风枪扫一下南桥,也没用、刷了BIOS也没反应,BIOS引脚上波形一闪而过。终于,不知碰到哪里,又自动上电,进入系统。

分析:每次正常点亮后,都会提示BIOS已重置(我并没有去掉CMOS电池),并且有时候提示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,但是进BIOS发现ME正常,再加上每次都是不出SUSC#

于是准备换南桥【SR2C8 H170】,

换完后刷上BIOS,测试了两天,没有出现任何问题。维修结束,

附上BIOS

网友:
技术就是这样,从一开始走一些弯路,只要坚持在实战中学习。慢慢的,你就会发现路就直了,成就感就开始满满的

网友(2021-10-31):
BIOS有测试好的么?我的不认独显   刷完0.27A掉电

网友(2022-03-08):
这种通病桥坏

网友:
牛逼克拉斯

网友(2022-05-25):
这个图纸不一样的 ,,兄弟有的话传一份,充电芯片用的是24780  论坛的都是另一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