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M-C261开机报错0177

楼主(2021-08-03):
有偿求NM-C261图纸,机子报错0177:BAD SVP data.stop post task 报错0177就自动关机了《翻译是SVP数据错误。停止post任务,》论坛有人说是安全芯片的事,但是这个板子没看到有安全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?有可能现在的机子都合在EC里面,待求证,重点求图纸,有点位更好可以买

网友:
报错这号码还是第一次见 ,,,

网友A:
刷boospojie程序50左右,换Ec根本没有用,论坛上买pojie密码程序的

网友B:
能进BIOS吗? 这个报错问题不大 应该不要换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boospojie程序50左右,换Ec根本没有用,论坛上买pojie密码程序的

刷boospojie程序,是什么程序在哪个芯片里面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刷boospojie程序50左右,换Ec根本没有用,论坛上买pojie密码程序的

你说的是BIOS,po解程序是吧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是BIOS,po解程序是吧?

论坛上有人刷BOOS成功,我当初没有报错是BOOS有超级密码,客户没有维修后来没有弄。老乡不是有我微信。没有事情情况下可以交流维修技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上有人刷BOOS成功,我当初没有报错是BOOS有超级密码,客户没有维修后来没有弄。老乡不是有我微信。没 ...

这个不是BIOS的事,刷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上有人刷BOOS成功,我当初没有报错是BOOS有超级密码,客户没有维修后来没有弄。老乡不是有我微信。没 ...

翻译是   SVP数据错误。停止post任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进BIOS吗? 这个报错问题不大 应该不要换EC

感谢你的热心回答,说了跟没说一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论坛上有人刷BOOS成功,我当初没有报错是BOOS有超级密码,客户没有维修后来没有弄。老乡不是有我微信。没 ...

你当时也是显示这个吗?   0177:BAD SVP data.stop post task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当时也是显示这个吗?   0177:BAD SVP data.stop post task

没有显示这个,就是进程序显示超级密码,有些功能不能设置,买了剪板回来还是有密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显示这个,就是进程序显示超级密码,有些功能不能设置,买了剪板回来还是有密码

不是一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