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00 TOUCH 板号la-8952p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1-08-03):
前几天接了一台同行发来的联想S400 TOUCH笔记本 插电待机0.01 按下开关开机灯亮 电流0.02不动了,直接拆机仔细观察发现主板没修过,机器这种故障我一般都是先把电池放电再试故障依旧,这机器有图纸没点位,我找到图纸首先根据图纸 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测,待机电压3v 5v 正常  EC供电3.3正常,按下开关EC的26脚有跳变,PCH_RSMRST#_R   PBTN_OUT#都已经发出但是南桥的PM_SLP_S5# PM_SLP_S4#  PM_SLP_S3#一直出不来看来问题还是在南桥那边了,大概给客户报了换桥的价格后就准备开干,以前修过其他类似故障加焊南桥就会好,因为忙大概测了一下也没短路 直接加焊南桥后故障依旧,再测南桥供电+3V_PCH +5V_PCH都正常 当测到RTC电路的时候发现异样RTCBATT 只有2.7V明显不对 电压拉低了,SUSP也一样只有2.7V R1636去掉两边也是2.7V电压没变,果断取下南桥更换一个新的南桥上去 信心满满的装上南桥  以为就要结束战斗的时候再插电 按下开机键  电流0.01-0.02在就没反应了心里一万个草泥马飘过,以为没有焊好再重新加焊做了归位动作后再次测试故障依旧,修到此处店里有其他的机器也要维修放在那等闲了再整,等到晚上闲了继续检测,一步一步测试因为没有点位图我把通往RTCBATT  SUSP 所链接的三极管 全部拆除了测过电压 故障依旧  ,南桥换了两个新的 又重新植株了拆机的  EC也换了故障依旧   看时间已经晚上11点多了  实在不想整了 放到明天闲了再整,说实话有点不想整了,第二天中午刚好没生意屡屡思路再继续整 RTCBATT  SUSP这两个电压正常应该是3v多点  我也知道肯定有那个元器件性能不良或者损坏导致电压拉低,用表测又没有短路,没有点位不知道RTCBATT所到的几个电容位置 我用跑线路方法找到了这几个电容遗憾的是拆掉以后故障依旧 无耐再装回去,最后给RTCBATT加了一个3.3V电看看会不会拉低 遗憾的是外接3.3V不会拉低电压,惊喜的是我测电压到南桥后面有两个电阻地方发现一边有3.3一边电压只有1.7V了 ,拔电测电阻为20K根据图纸感觉应该是 R356和R357这俩电阻,电阻的2脚电压只有1.7V看来是拉低了导致果断拆除C439和C440通电测量RTCBATT SUSP 待机电压3.2V正常了,但是按下开机按键电流还是一样0.01-0.02不动,心想拆了两个电容应该没啥问题的 可能就不是电容导致的 为了证实是不是电容导致电压拉低,我再次装回两个电容,果然电压再次拉低,两个电容我单独测试发现其中一个坏了, 但是这个电容不装开不了机,找了一个电容装上按下开关电流唰唰走起来,装机测试一切OK 总结此机器一个小电容导致误换南桥 EC,庆幸的是机器修好了 经验分享给大家

 会员1116537100鑫豆2025-11-23 15:14
 会员510593100鑫豆2024-8-22 18:10
 会员123480100鑫豆2024-3-25 20:58
 会员476231100鑫豆2023-11-9 13:11

网友:
这个修的确实恼火。不过好在修好了。这个电容应该有延时作用。加分支持 下。

网友:
楼上的幸苦了

网友A:
我修RTC故障的时候都会把电容先拆了再说,再考虑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修RTC故障的时候都会把电容先拆了再说,再考虑桥

关键是没有点位  而且这个电容也不短路

网友B:
换桥 有些草率了,不过还好修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桥 有些草率了,不过还好修好了

确切的说确切的说是PCH_RTCRST这个信号上的电容性能不良导致RTC电压拉低,在没有点位只有图纸的情况下能找到这个小电容损坏这是运气好,耗时两天,关键是还不挣钱

网友:
取掉桥之后应该测一下RTC电压起来没

网友:
延时电容故障

网友:
这代价有点高呀~~~

网友:
RTC一般是电容吧。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漏电吧

网友:
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?

网友:
一般不要轻易的动桥,主要的电压要先测量好,楼主经验欠缺了,但是很耐心

网友:
rc延时电容,

网友:
分析的很详细,受教了

网友:
现在有这种机子修都是一种幸福的事

网友:
这种位置的电容得细查

网友:
一定修的很累,不坚持就放弃了

网友:
没有点位图修起来确实太麻烦了,几乎很多都修不了,大概只有修修供电,信号很难

网友:
很多就是换完南桥过一段又开不开,然后小电池电也给拉低了,我也遇到几个了,

网友:
学习了,学 习了!

网友:
那种两颗电容在有的机器上不要可以开机,有的机器必须要安装才能开机,搞不懂怎么设计的。

网友:
楼主一波三折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大神一般很少查,来了三板斧一挥,不行再查,哈哈

网友:
兄弟太厉害了,维修走点弯路正常的,就怕你谈的价格不太好,以后要把重点放在谈价钱 上了。呵呵

网友:
有图纸无料号的机器,修到信号级的故障非常难搞,楼主高

网友:
6666学到了

网友C:
你还是经验不足,,,这种现象一般就是待机条件问题,,,没有点位图纸,,,这个测量点找到也难,,人保的有两个跳线很好找,,,不插电装好coms电池,这样找,南桥都是一样的rtc那块附近, ,,
自成电脑维修
这个电容是在南桥正后面,不是RTC故障,RTC电容在南桥边上已经排除过了
详情

网友:
非常感谢分享,论坛有你而精彩

网友:
阳光帅气的小伙 修电脑技术又好 无敌了

网友:
我以为这个机器CPU老坏,

网友:
这个电容可以没有 但不能坏

网友:
楼主挺有耐心的,力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还是经验不足,,,这种现象一般就是待机条件问题,,,没有点位图纸,,,这个测量点找到也难,,人保的有两个跳线很好找,,,不插电装好coms电池,这样找,南桥都是一样的rtc那块附近, ,,

这个电容是在南桥正后面,不是RTC故障,RTC电容在南桥边上已经排除过了

网友:
楼主实力维修,学习了

网友:
技术贴,必须支持啊

网友:
楼主描写清晰,过程条理清楚,涨知识了

网友:
一个RTC电路中的小电容真是威力巨大啊,电容是比电阻容易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