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动车充电器维修小记

楼主(2021-08-03):
修一电动车充电器,拆开看烧糊了一大片,3842和开关管都坏了,还烧了几个电阻和整流二极管,把所有看得出来糊了的换上又烧了,芯片和开关管都又烧了,看来还有故障,怀疑431431拆下加一个限流电阻单独测试能稳压2.5V431没问题,再排查到光藕发现连接3842反馈脚与地对地阻值只有几十欧,看来真正的故障是这里,于是把所有烧了的再重新换上,试机,指示灯未亮,310V已出,但是芯片VCC只有12VVREF为零,查手册开启VCC门限是16V,过后可以10V以上维持,用一个新的芯片证实是这样的,测一下启动电阻发现阻值变大,换了以后修好

网友A:
实在是没分了,请大家多多支持,这是以前我记录的维修案例,现在发表一下

网友:
开关管烧,3842 99.9999%也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实在是没分了,请大家多多支持,这是以前我记录的维修案例,现在发表一下

充电器太廉价,不够功夫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