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RIME-B250M-J无CPU电压

楼主(2021-08-03):
客户说不显示能触发,拆机维修,内存,桥供电正常,无CPU电压,先逛论坛,还真有一样故障的,按这位老兄说的,把图片上红圈的电阻和三极管拆了,

但故障依旧,看来没那么简单,测PWM3个条件,VCC5VSVID1.0VEN3.3V开启,PWM3个条件都正常,就是不出CPU电压,修到这里已经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,小弟在此求高人指点一二,如果高人指点修好此主板肯定会有表示,红包肯定会有的,

网友:
不知道,多半是坏了

网友:
还想问一下大家,B250系列主板桥一共有几个电压

网友:
没有u 电压查查 vccsa  测一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啊。

网友:
程序干上去呀

网友:
应该还是有电压没出来  CPU电压要先有时钟电压

网友A:
根据时序查,先从总线供电查起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根据时序查,先从总线供电查起。

楼主都说了内存供电正常了,说明0.6vtt正常
这种pcie a11 13 14电压都正常了,就是没vcore的我手上有好几张了,谁能指点修好的,一张主板50红包

网友:
这种很像是pwm芯片坏了,我手上也有几张,马云家买了200块钱的芯片回来换上还是一个鸟样

网友:
用示波器查一下是根本没出来还是出来就掉了?

网友:
加微信聊

网友:
修好了,记得反馈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都说了内存供电正常了,说明0.6vtt正常
这种pcie a11 13 14电压都正常了,就是没vcore的我手上有好几张了,谁能指点修好的,一张主板50红包

加微信私聊 我已经修好了,

网友:
最后是什么故障呀,小白学习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微信私聊 我已经修好了,

微信多少,我加你

网友:
我有块这样的主板,换了电源就好了

网友(2021-11-15):
你好,我的情况跟你差不多,加热了桥,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