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显卡跑分很低

楼主(2021-08-03):
gtx1060能进系统装驱动都正常就是跑分低

网友A:
gpu-z看下  频率  功耗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pu-z看下  频率  功耗等

开Gpuz 死机 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先跑一个MATS看看

网友:
传感器有问题吧

网友:
6pin电源始终0W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pu-z看下  频率  功耗等

6PIN功耗一直0w

网友:
估计双6 有一个检测不到!!!!!!!!!!

网友:
估计功耗检测电路断线了吧

网友:
使用 INA3221 进行测试

网友B:
看ina3221芯片周围有没有掉件

网友:
插入检测,和3221的 low信号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,驱动降一点,别用最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ina3221芯片周围有没有掉件

仔细检查过都没有掉件腐蚀断线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楼主的搞定了么 我有张3070也是主频固定在240m不变 但是我的双8pin都有功率

没有先放着了

网友B:
12V Current Steering,这一页有答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2V Current Steering,这一页有答案

thanks

网友:
手上一张7870HARK也是固定300Mhz

网友:
这个跟GPU核心IO有关!可能插拔显卡前没断电烧了这个信号口

网友:
瞧一瞧看一看

网友:
电脑其它配置怎么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