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E420维修小记

楼主(2021-08-03):
一台E420笔记本待机0.025,测3/5V已出来,触发的时侯有跳变,但电流上到0.2左右,然后就掉回来,再次触发电流就不变了,用示波器SLP-S4#是高电平,但是SLP_S3#只有触发时有一下就掉了,于是一个电压一个电压测,内存供电和桥供电在触发时是有的,但是VCCSACPU供电没有,测VCCSA条件发现一个供电电阻开路,直接短接修好,

网友:
这次下这个英业达点位图和软件用了二十几分,只好把以前记录的维修案例发出来了,希望天家多多支持,写得不好,请不要见怪

网友:
这样写不容易被加分。还是写的细点。

网友:
找一个电阻换上不是更好吗

网友:
缺电压引起的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