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KP7D2,问题求助

楼主(2021-08-03):
神舟战神笔记本,i7 7700,1060显卡,
接通电源后,开机卡在w10加载界面,或者开机后一会就卡住不动了,只能按电源键强制关机,不插电源开机没问题。
重做系统也没用。有遇见这种情况的没,咋解决的。

网友A:
有没有换过适配器试试

网友:
cpu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情况要更换处理器么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换过适配器试试

还没呢,感觉不像适配器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