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14奇怪故障

楼主(2021-08-03):
板号NM-C421 ,
故障是单独插适配器或者电池都可以开机显示,一起插上去,适配器没认到,感觉是保护隔离故障,找遍整个板子都没找到保护隔离管子在哪里

网友:
把眼睛睁开就看到了。      就那么点东西

网友:
图片看不清楚,

网友:
一般都在DC接口后面啊

网友A:
这个有图纸的的,有位置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有图纸的的,有位置图的

感谢你,找到图纸,PQ0204复合管短路

网友:
PQ0204复合管短路

网友:
找到主供电和电池供电,转换的场管,看看是不是短路了

网友:
慢慢排查吧

网友:
E14就是个垃圾主板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有些故障还是修起来比较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