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大神 迪兰HD7770 超能2G 背后掉了三颗电容 点不亮

楼主(2021-08-03):
求助各位大神 迪兰HD7770 超能2G 背后掉了三颗电容 点不亮  不知道型号 该怎么补

网友A:
简单,买张同型号的,测完退掉或者原价挂着卖,缺点是容易被刀邮费。要么量周围尺寸一样的碰运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简单,买张同型号的,测完退掉或者原价挂着卖,缺点是容易被刀邮费。要么量周围尺寸一样的碰运气

请教一下 这个地方电容一般是干麻的

网友B:
大概率不是电容导致的不亮,应该是摔或者磕碰坏了显存或者核心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大概率不是电容导致的不亮,应该是摔或者磕碰坏了显存或者核心

先补起来在说 在看是什么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先补起来在说 在看是什么问题

电容有没有不影响亮机只影响亮机后稳不稳定,因为这个电容不是耦合电容,那个位置只充当滤波充放电的作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容有没有不影响亮机只影响亮机后稳不稳定,因为这个电容不是耦合电容,那个位置只充当滤波充放电的作用

新手问一下 今天把PCB给吹 鼓包了  但是埋线什么的都是完整的 有影响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