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11promax换后盖出问题了求大神,不充电无音量调节

楼主(2021-08-04):
苹果11promax换后盖出问题了求大神,不充电电池数据也识别不到,电池弹窗提示不是原电池。然后音量调节也没有了,按了没反应。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。准备明天换个电池跟音量排线试试不知道会不会好。

网友:
根据描述看,都是小问题,

网友:
问题解决,尾插出问题了,什么原因坏的还不知道。换了尾插都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