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 故障导致的反复重启点不亮

楼主(2021-08-04):
cpu 故障导致的反复重启点不亮 型号I7 4790刚开始能亮机 进PE反复重启 搞来搞去 手动GHOST系统 还是进不了系统

后来换了G3250就可以正常装系统了 原来的CPU后来就点不亮了 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还是CPU本身有故障就会出现这样的毛病 求大神 分享 CPU坏了引起的故障现象

网友:
RTC电路有问题也会引起反复重启,桥有问题也会反复重启,系统问题也会引起反复重启,CPU问题 也会反复重启。

网友A:
这种情况就头疼  客户说我原来能亮就是进不了系统  你给我把U搞坏了........

网友:
看客户怎么说吧,不纠结还好,纠结就头疼

网友:
       我遇到过这种板子,有可能是CPU本身是好的,换块板子点一下,刷个新BIOS试试。

网友:
不行我放在B85新板子 测试过了 死活点不了

网友:
CPU坏了引起的故障现象

网友:
看外壳这样子,你确定散热良好?CPU温度过高也会重启

网友:
就和客户说cpu问题。换了以后在看

网友:
直接说cpu问题就行了

网友:
有些把cpu屏蔽点核心数 可以进系统

网友:
改核心数,关闭超线程,关闭l3缓存,有可能就能进系统了

网友:
还有就是内部桥无法连接独显核显,或者核显坏,用好的cpu先屏蔽核显,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就头疼  客户说我原来能亮就是进不了系统  你给我把U搞坏了........

是你换了他的!

网友:
缓存不稳定看起来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