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牌的588为什么舍弃了金手指1

楼主(2021-08-04):
白牌的588为什么舍弃了金手指12V,有没有维修过的

网友:
哪里舍弃了?没看到你说的情况

网友:
都有0欧保险两个,还有电源芯片和电感,怎么放弃?

网友:
金手指开路,我以为保险断开了,结果一看保险都没有上,再一查正常得板子保险也没有上,结果才知道他就没有用金手指的12V

网友:
意思就是完全用8PIN的供电 这种还没碰到过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,

网友:
8pin也能提供150W的供电,放弃主板12V确实可行,看显卡设计思路

网友A:
你这个头是不是老任群里的

网友:
因为来自金手指的供电不稳定,矿机构造简化的结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头是不是老任群里的

老任还挺出名啊!确实

网友:
我的猜测是,白牌为挖矿而生,考虑到矿机都会上很多显卡,可能会出现主板pcie供电不足的情况,随意干脆不要pcie的12v,这样就算没有设计pcie辅助供电的主板也能使用多张显卡。

网友:
减小主板供电负担

网友:
是只能用电源带吗

网友:
8卡平台供电走主板,主板能烧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