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7000 2020H 10代南桥炸桥更换

楼主(2021-08-04):
此机器是进水 屏线短路 南桥晶体炸裂

网友A:
楼主黑胶怎么搞的才不掉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黑胶怎么搞的才不掉点

这个还是靠手感吧   干多了   就不会掉点

网友:
修好了~~收钱收钱~~~~

网友:
南桥晶体炸裂

网友:
我遇到过好多进水的,都把屏线座子烧了,把供电改出来修的。

网友:
有胶的就麻烦。

网友B:
楼主是换的有铅锡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换的有铅锡球

买的全新   直接上的

网友:
估计3v短路,桥给少穿了

网友:
这个有技术含量

网友:
楼主厉害!我碰到bga就想换板。

网友:
第一次见这种桥炸掉的

网友:
这种带胶的直接放弃了

网友:
上次修了一个Y7000P南桥短路的,也是黑胶   还烧了一堆芯片。。  黑胶确实麻烦

网友:
灌黑胶的南桥一般用多高的温度取比较稳妥啊,不超过240是不是就行啊

网友C:
现在的南桥好多都是炸裂的,上次接了一个客户的报完价不修拿到下一家,下家那个蠢货居然说是我们人为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的南桥好多都是炸裂的,上次接了一个客户的报完价不修拿到下一家,下家那个蠢货居然说是我们人为搞的

心疼你一秒钟,我也碰到过Y7000炸桥的,整个天灵盖都掉了,和HDMI接口有关系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这么爆裂的桥芯片呢,新鲜了。

网友:
灌胶的直接换还好一些,重植有难度

网友:
短路直接就爆

网友:
生意不错,这么新的机子就有的修了

网友:
有黑胶难搞哦,高手哦!

网友:
SR40B的桥也会炸

网友:
这机器桥坏了还好,显卡坏了那才叫头疼,显存怎么隔热都会爆锡

网友:
看到有胶我就怕

网友:
我还没有用过BGA焊台

网友:
请问十代桥丝印是什么?Intel的官方代号又是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