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和桥是一体的,更换后需要重新刷BIOS?

楼主(2021-08-04):
CPU是十一代的U,是和桥一体的那种,各位知道的说一下谢谢!

网友:
当然了 必须刷

网友:
AMD不需要。intel需要

网友:
好的,谢谢,能说说原因吗?

网友:
谢谢,能说下理由吗,小白的恳求…

网友:
CPU是十一代的U,是和桥一体的那种,各位知道的说一下谢谢!(你都能换得了 11代u  BIOS应该不是问题了吧)

网友A:
bios的me和桥里面储存的ME不一样 开机会有各种各样问题 所以要刷

网友:
有可能,独桥的,修了会不稳定,一般都直接换板了,而且成本都差不多,换桥很不划算

网友B:
新CPU ME不同 要重新刷写入适配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的me和桥里面储存的ME不一样 开机会有各种各样问题 所以要刷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CPU ME不同 要重新刷写入适配南桥

谢谢你的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