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CM6901的引脚图啊

楼主(2021-08-04):
CM6901第7脚是输入还是输出啊,开机后,第7脚,为0V,正常是5.6V,没找到这个芯片引脚图,也不晓得这个是外面输入的,还是6901输出的啊,谁知道的,说下,如果是输出的话, 应该是芯片问题吧,

网友:
这个能看出,11.12.13.14是输出的,我现在是要确定第7脚是输入还是输出啊,我现在这个第7脚的电压在开机状态下,为0,正常应该有5.6V,我现在想确定这个电压是第7脚输出来的,还是外部电路提供的,来确定是否是69.1坏了没

网友:
嗯,这个图,我刚刚找到了,7脚,应该是输入引脚,

网友:
光耦的输出端,本来应该是5.5V,现在是0V,刚刚换了,要不是广藕的3脚和4脚断路了,就是4脚对地断路了,换了光耦,故障依旧,4脚也没对地断路,现在还有个可能就是1脚和2脚,没正常工作,正在找1脚和2脚的电路图

网友:
光耦的一角和2脚也没问题,反正4脚的7.5V就是不能到达3脚,3脚,始终是0V,换了几个光耦,都不行,直接在三角和4脚,并联一个22K电阻,,通过电阻让3脚和4脚连通,后,就正常工作,量了所有电压,都正常,真想不明白,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,只有光耦3.4脚断开,或者3脚直接对地断路,就这2种情况,会导致4脚7.5V,3脚0V吧,我是不是还有没考虑到的,有大神指点下没,我是否漏掉了那种可能

网友(2021-09-03):
是电脑电源吗,光耦12脚没有正向压降。

网友A(2021-11-07):
第七脚电源输入脚

网友A:
坏了也会有电压的,0.几几的电压,如果电压为0,不太可能坏了,查供电部分吧,辅助绕组供电或者是副电源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