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分析一波华硕H410-F和H510-F

楼主(2021-08-04):
前阵子台风,一个客户刚不久由AMD换成H410M+5905套装的电脑说开不了机了,
客户的描述总是什么突然开不了了,没干嘛啊,反正就是推卸责任,啧啧啧,
接电按触发没反应,我说先拆出来看看吧,
(修了好久没修好,然后客户同意再换主板,没有相同的了,一片H510做参考)
(需要描述的地方太多了,有点描述不清楚,这边大佬们将就着看把,修不好也就算了)

拆机以后发现主板进水超级严重,客户看到后就蔫了不说话了,不再反驳了

由于是新款的,没图纸,IO的资料也找不到,随便打了打阻值,测了测电感
,RTC针脚,PSON绿线,待机35V,开机排针啥的无果

拿起手机,打开某宝,找到熟悉的卖家,询问得知图纸一套120元,肉疼,

客户是老客户,比较好说话,毕竟也是刚换主板没多久,商量着图纸钱她出,修不修的好不再收钱
我是净赚一张图纸,还能研究一下新板子,何乐而不为呢

第二天邮箱收到图纸后,开始维修,处理好腐蚀上电无果,只能走时序了
一开始我测开机针脚电压有电压和跳变,测绿线3.5V没有反应,量IO发给PSON的脚也没跳变,
应该就是待机电路的问题,感觉应该挺好修的吧,但事实证明,一切都是想象

VCCRTC,RTCRST,SRTCRST,正常
IO待机供电,我瞅了半天,实在是看不太懂,待机的3VSB ATX正常,
这个是ATX5VSB转来的,3VSB又是哪里来的我真没找着台板我修的少,大部分依葫芦画瓢,真正看新鲜图纸,还是头大,

看图纸标注的是IO和桥需要满足<1> +3V_BAT,这个有     <1.1>RTCRST#   SRTCRST#  有
<2>AC Power Switch On    ,  <3>+5VSB_ATX 需要插入ATX电源来产生ATX 5VSB,,这个也有,

<3.1>+3VSB_ATX,转换来的,也有

<3.1>+5VSB   (转成5VSB)             LDO <4> +1.8VSB       (同时5VSB在通过LDO方式产生个1.8V的电给桥,PG也得给桥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>>>>    +5VSB_DUAL  (这个虚线看不懂)
这里我就不太懂了,  ATX 5VSB需要通过一个P沟道MOS管转出5VSB  我测是没有的,新H510是有的

控制脚G极的话H410为5V 不满足    H510是1.44V满足导通,查来查去没看懂,这边附图,有大佬可以帮忙分析一下
<4>1.8VSB  送给了桥  无
<4.1> / <9>   S_SLPS4#   <4.2> / <10>S_SLPS3#   可能是两次通讯,没示波器,没法测量
<5>1.8VSB_PWRGD  >>>>  送给了桥的  +1.05V
<6>O_RSMRST#   IO发给桥的RSMRST脚,同时改名发给DPWROK脚
<7>O_PWRBTN#IN  开关触发,发给IO的PSIN ,,,
剩下的就简单了,,也就不分析了,肯定的是待机电路问题

现在的情况就是RSMRST是不正常的,相连电路查了,上拉电阻正常有3.3V,另一端没电,
DPWROK是和RSMRST一起的,也没有,,,重点是5VSB没产生
5VSB没电, 1.8VSB也肯定没电, 5VSB DUAL这个没看懂,好像给USB的吧,供电图也没琢磨明白,通过某个原件来产生,
图纸到时很详细,就是我看的懵逼,技术不行,

5VSB产生的控制信号是IO 66  67脚发来的,  67脚2.47V不正常,H510是1.40V ,66脚两个板都是2.47V
现在问题来了,1.4V到底哪里来的,为啥现在变成2.47V了,我都吐了啊可IO这头是2.47V,MOS管G级又为啥是5V

最懵逼的是这,如果导通了,5V再上拉?还是说截止的情况下由5V上拉?懵逼,实测这个MOS管1脚3.3正常,2脚为啥有3.98V,3脚5V,这两个MOS管一样

5VSB待机电路

这个是5VSB DUAL的

顺便一提,因为看了饼哥的课了解到了新板子SLP变化,SLP_S3  SLP_S4在H510M上IO测量,
待机0V触发会变成2V,然后过一会变成3.3V,然后再掉回2V左右,此时已亮机,和传统不太一样

小弟在此求助,望各位大佬指点迷津

(各个进水处芯片以及小元件都加焊过了,EC也拆了重新拖了)

网友:
期待好结果!!图纸

网友:
进水的话,估计桥难保,

网友A:
楼主方便给一下买图纸的店家吗?

网友:
华硕的电路图,不是点位图

网友:
路过,学习了,经常遇到死不承认的。

网友:
你图纸不发出来,没有办法分析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方便给一下买图纸的店家吗?

我就有  不用满大街找

网友:
PQ4501是个PNP的MOS管,当G极为0V时 5VSB DUAL才会正常。

网友:
图纸都不放出来,人家怎么帮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