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神舟战神ZX6-CU5升级版维修,板号NK50SB0A V2.1 更新中

楼主(2021-08-04):
  本人2012年从某宝入手一台广达准系统,对比了一下和神舟K580S相同,配置为CPU:I7-3612QM,DDR:4G(后面又加了一条4G,共8G),HDD:500G机械,15.6寸屏幕,一直用到2021年3月,其间 电池饿死,换电芯,上新电芯的时候,不小心把防拆焊点焊开,导至保护板锁死,显卡装不上驱动,不打游戏不影响,没修它,到去年的开机进系统后自动掉电,经拆机维修,按迅维网大神的方法割线后,又使用了一段时间,到今年315,从某宝入手了神舟战神ZX6-CU5升级版,为蓝天模具,配置为CPU: 台式机的I5-10400,DDR:8G,SSD:512G,无机械硬盘,15.6寸屏幕  新电脑到手后下载了一个大型单机游戏进行烤机,用一个月未发现问题,后不小心从床上掉下,笔记本电池位置外壳变型,以为要摔坏,结果试机一切正常,又使用了一段时间,然后放置一段时间后(大概不到一个月时间),再次使用的时候,发现不能开机,不能触发,以为电池没电,插充电器指示灯也不亮,然后拆下电池,用万用表测电池电压,14.2V,充电器电压19V,都正常,怀疑主板COMS错乱,于是拆机给COMS放电,故障现像不变,因自己拆后盖把之前电脑的机械硬盘装到新电脑上,破坏了防拆标贴,问了客服,不给保修,只能自己折腾,
于是拆机检测,发现电池没有插到主板上,电池有14V电压,插上之后为0V,先用万用表,测一下各路电源阻抗,然后根据板号(NK50SB0A V2.1)先从某宝买了原理图,先插上充电器,发现从充电口输入有19V,通过MOS管后,VIN电压为0V,
测阻抗时大时小,大的时候100左右,小的时候只有5左右,以为是表笔接触不良,在表笔上焊了一个钢针,测量结果还是一样,怀疑电容漏电损坏(怀疑是从床上掉下摔的),先拆元件,拆了PC5/PC6/PC15/PRS3/PU2后,测阻抗还是不对,再查原理图,这个VIN到的地方太多,才想起用烧鸡大法,用1V电压,限流调到1A,接好后用手摸,当摸到PU17(MP86903)的时候,明显烫手,先拆掉外围电容,阻抗不变,拆掉PU17,阻抗直接恢复正常,网购MP86903,经过漫长的等待,芯片到货,装上后通电测量各路电源都正常(5V/3.3V/1.8V/1.2V/0.7V),电流从1A慢慢跑到1.8A,本以为就此修复,接上屏幕,发现不亮屏,由于此主板EC的LPC信号未引出,而80DEBUG接口的代码卡我也没有,只能先从BIOS下手,从某宝同家店买了BIOS回来,先备份原来BIOS,然后刷入新BIOS,上电试机故障不变,电流还是到1.8A就不变了,附件为某宝买的原理图和BIOS,接下楼继续

补充内容 (2022-10-24 09:18):
现把笔记本上拆下来点不点的CPU放到台式机主板上,插上独显可以点亮,说明只烧坏了核显部分

NK50SBSE SM 20200713.pdf

1.98 MB, 阅读权限: 200, 下载次数: 40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原理图

16 MB, 阅读权限: 200, 下载次数: 39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A:
接上楼,刷了BIOS后故障不变,只能飞线接代码卡,看看当在哪个位置,
从EC引脚上焊上细铜丝,再接线到代码卡,发现从00跑到00后,卡63,暂时没有找到问题,下周末继续

网友B:
PU17是VCCGT供电,你的CPU大概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U17是VCCGT供电,你的CPU大概挂了

是CPU供电,但是换好后可以跑码

网友:
是CPU的核显供电,跑码不显大概率挂了

网友:
现在机子CPU坏的几率很大哦

网友:
卡63 有可能是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上楼,刷了BIOS后故障不变,只能飞线接代码卡,看看当在哪个位置,
从EC引脚上焊上细铜丝,再接线到代码 ...

CPU大概率挂了,你这个机器可以换cpu的,先找个U试试就知道。19V打穿mos或者IC进到cpu的话,供电修好还没见过活的,就算能亮的那些也很多进不去系统。GT被打过的话,大概率初始化核显部分过不去卡住

网友:
附图是我昨天测量的,各路电源的电压和阻抗,万用表用的优利德UT61E测量出的结果

网友:
现场直播 ,,学习,看看

网友:
这已经算是大工程了,真能折腾

网友:
CPU拿到台式机的H410主板上试了,也不亮屏,核显坏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感谢大家的回贴,已修好,确认只坏了核显供电的IC(MP86903)和CPU,重新买了I3-10100装上测试正常。

网友C(2023-05-16):
正在修,你这对地值电压正好参考,0.005A触发0.024掉电,可重复触发,换ec无效,ec不发ec_rsmrst

网友(2023-11-12):
引用 网友C:
正在修,你这对地值电压正好参考,0.005A触发0.024掉电,可重复触发,换ec无效,ec不发ec_rsmrst

整好了吗?,,,,

网友D(2023-12-18):
阅读权限200,以为达到200积分即可下载了,没想到好不容易达到了200还是下载不了附件图纸,不知要达到什么等级才能下载图纸,看来只能自己做出来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阅读权限200,以为达到200积分即可下载了,没想到好不容易达到了200还是下载不了附件图纸,不知要达到什么 ...

发个邮箱,我找找发给你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发个邮箱,我找找发给你

已短信发邮箱地址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已短信发邮箱地址,非常感谢!

PDF已发送,请查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DF已发送,请查收

感谢感谢!虽然我也找到了该主板更全的维修手册,但是坛友的这份热心令人感动,以后您有什么需要的我可以帮的一定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