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研究矿卡大神 帮帮忙

楼主(2021-08-04):
30多张2060 Linux系统里能认显卡 但是不认GPU
进win10能找到2060显卡 但是装不了驱动  插显卡黑屏

帮我判断一下是BIOS问题还是GPU问题 谢谢

网友:
客户说本来在win系统都是正常的 ,前段时间更换了Linux系统后 显卡就报错了

网友:
我自己用卓茂5860 加焊了GPU 还是一样的问题  不知道是不是BGA温度不对 不知道这种显卡怎么设置温度 有大神帮帮忙嘛 十分感谢

网友:
不要沉了啊 大哥些

网友:
动不动就先搞核心阿,按照惯例先搞引脚阻值和电压阿

网友:
还有BIOS 动过没有啊,按时序走啊

网友:
难搞的事情,期待结果

网友:
显存出问题也能导致linux不认核心,bios应该是好的,

网友:
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先换主板测试,

网友:
镁光显存??二话不说 test 118 超频测试跑一波

网友:
先排出系统软件原因 是否要特定的软件版本。怎么可能三十张都一样问题 别动不动干桥!凡是让你干桥的 全拉黑!

网友:
装原版系统试试

网友:
0x9678338026FE1063604158C52AD47df707504f69

网友:
先搞简单底成本的。

网友:
有5张580的也是报认不到GPU 加焊GPU后 好了 但是2060 加焊了好几张都不行  不知道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