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ipxsb h61主板 卡着过不去

楼主(2021-08-04):
海尔ipxsb h61主板 卡在这里过不去 按del没用 键盘数字锁定键也按不动 换了几个键盘 也是一样的 换了两个新电源也是一样的

就卡在这不动 也拔过电池 也是一样的

网友:
换bios,和内存,都亮屏了,问题不大

网友:
先刷个bios吧

网友:
看起来是BIOS问题的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裸板测试,如果还是这样,那就刷bios呀

网友:
好的 谢谢  我试一下

网友:
外设取完了没有,会不会是网卡什么的坏了

网友:
卡第一屏有时候真难搞,ICH9以前的卡第一屏都是换南桥,

网友:
如果刷BIOS不行  把老化的电容电阻换了   我记得有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  刷了BIOS不行   就是换了好几个电容电阻

网友:
刷个bios估计就好了

网友:
我有这块板和BIOS

网友:
屏幕提示明显就是BIOS坏.

网友:
是死机还是键盘没反应,换个PS2键盘试试,之前遇到过插USB键盘不行,换PS2恢复了一下BIOS默认设置就好了

网友:
你的usb键盘不能在bios使用